求ATX电源常用电源开关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2009-03-25):
想进点三极管,用于ATX电源的维修,例如13007,13003,13009,C5027S,希望各们老师指教

网友:
一般不需要买各种三极管,在旧电源上卸下的就足够用的。在山东威海13007和C5207都是1元一只,如果在广东我想一定会很便宜。

网友:
买新管,维修成本高。
最好是收旧件,拆来用,很合算。

网友:
修电源  不要进什么元件了 就用旧电源上的元件吧  因为修电源也不会挣几个钱的

网友:
听各位楼主的,不进件了,拆旧件用,算了

网友:
好像修主板都是这样的多。

网友:
一般三极管损坏的的机会很少,因为开关电源有很好的高低压保护电路,再说你收的坏电源多了,还要进新的?旧的都用不完,不过最好用品牌机的拆机件,质量有保证,杂牌的元件质量不太好。

网友:
电解电容还是要用新的    旧电容问题多

网友:
我也是吖,所有的配件都从旧电源上拆来的,拆那里P3的修P4的,,拆那些20针的修24针的.没办法,讨两口饭吃就只能这样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自己的金河田电源坏了,去电子市场买了几个13009,结果第一次被奸商骗了,买回来两个打磨的件,后来又找了一家,才卖到真的13009,不过一个也是3块钱,我是大连的

网友:
拆旧电源可以      但是很多电源用的都不是同样的管子     要掌握好代换的件才行也

网友(2009-06-04):
用旧的好。所有维修的都江堰市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