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看懂电路图呀!

楼主(2009-03-25):
前几天失业了,没事在家想学主板维修,看了几天书和教学视频,以为入门了,可打开自己的电脑一看,什么南桥,IO,电源芯片,Q1Q2,MIOS芯片通通找不到,什么测试点也不知那个方向开始数,更别说看电路图了,还是理论联系实际才行呀,我现在急需一套工具,一个坏主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万用表乱测会烧坏主板吗?谢谢大家!我的主板型号是技嘉GA-M52L-S3。

网友:
呵呵,估计你看的是前几年的教程,不过都差不多的呀,,,,认真点看吧,你要是有 电子电路的基础就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先起码把主板混个面熟吧,连面熟都没有混上,其他的免谈。

很基本的常识了。你到一个班级里,连同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如何相互了解。

网友:
在还没有搞清楚主板的实物构造和各部件位置与功能时,先不要盲目的乱动,否则,会人为扩大故障的。

网友:
我觉得找个维修铺边看边学还可以回家自己练习

网友:
学习维修,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可以边实践边学习,这样会学的快一点的

网友:
我学硬件学了六个月了现在学着打印机呢还有两个月都毕业了  现在跑电路还不怎么会类   显示器的电路我感觉有点复杂  这个网站还是我的老师介绍给我的类   他说让我多看看就能会的多了

网友:
先认识元件开始

网友:
认识元器件!了解的IC的功用!再开始实践!功夫下的深点!还可以拜我为师啊!

网友:
以前全是软件,
硬件正在入门中。。。。

网友:
看来我比你还是强很多啊,虽然我没什么电路基础,但是主板上的东西我还是能认得的,原来电脑一些简单的故障我都能排除,现在正在研究电路,一起加油吧!菜鸟只要努力,早晚会变成老鸟的!

网友:
我劝楼主得买本电子元件的书来看啊,还有用万用表来检测元件的书来看下子先,再要一本主板入门书就行了,天天来论坛才能提高的,将基础区东西全看完。

网友:
我想学,不知道从何下手,跟你一样。

网友:
都一样,一起努力吧,呵呵
希望论坛里的大哥能教一下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我也很想学可是根本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哎

网友:
先要认识IC呀,主板乱测肯定也有可能把主板烧坏呀,就比如说IC的脚太密的话,你不小心表笔碰到两个致命的引脚,不就烧掉了吗,呵呵

网友:
先去认识下基础元器件的电路符号先

网友(2009-04-24):
最起码先从万用表的使用、电子原件的认识、原理、测量上入手,再学习主板上的各个芯片的位置,作用(大的芯片),多看几块板子,然后在试看主板的单元电路,比如,CPU供电,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等等,你需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呀!慢慢来吧!基础最重要!

网友:
你可以先找一个的维修电脑的地方,学习一下,你在多看一点书,就可以看懂了,最好先看一下电子方面的书,

网友:
看电路先要认识元器件的功能与测量好坏来学吧

网友:
从诶。。。。我也想学啊,我没电路基础,但多多少少能叫得出一些元件的名字,现在正在学,可惜不会测量,我就打算先从万用表使用测量开始学起。我有好多烂的东西可以练习,有烂电源,纯平显示器6台、坏液晶显示器两台、主板好的4块,烂的主板N块 好希望自己能把那些烂的东西都修好哦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也是刚接手修主板。建议楼猪把芯盛科技的主板维修教学视频中的必备电子电路基础看看!!你提到的问题里面大部分都有所讲解,还是很有用的,另外你可以到基地的淘宝上去看看一些必要的维修工具,一开始根本不用看懂电路图的,,你连主板上的主要元件都分不清楚,你怎么看电路图啊!!

网友(2009-06-02):
找废板看资料一点的学,相信自己!!!

网友:
学了这么久了 主版上还有很多东西不认识 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参加远程培训。请见论坛的招生帖子,这样有人指导会很快上手的。

网友:
南桥和IO居然都找不到,你真是菜的可以了。咱们论坛的新手区了有很多很实用的教材和帖子,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2009-07-10):
比如供电,南桥,I/O这都知道,但是走线就看不懂了,经过的电阻,电容是哪个就不知道了,哥哥怎么解决

网友:
测的时候小心点手别斗,特别是测像IO,电源IC时!不小心是比较容易冒烟的!!

网友(2009-08-26):
楼上说的对,我觉得也是先从基础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开始认识、判断

网友:
先找一本电路基础的书看看,打好基础,熟悉元器件和芯片的功能,关键的是多实践,多看多记

网友:
有信心你一定能学好

网友:
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理解一切。理论要靠实践来检验。实践要靠理论来指导。

网友(2010-04-15):
兄弟,就算是前几年的书,那个南北桥也没有理由找不到的啊。

网友:
多看看《电子基础》。

网友:
那里教看笔记本电路图的?

网友:
别急,什么都有个过程,现弄清楚各个芯片的作用,再说吧

网友(2010-05-23):
我了解一些,但也有点困难

网友:
先要有个基础 ,会看电路图,对其他电子电器有一定的时间接触,会搞定,再修电脑容易多了,不熟悉的元件可以对照电路图就熟悉了,一开始什么不知道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哈哈,我也是刚开始,慢慢积累吧,人生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推荐楼主网上下载北邮的模电视频先看看,学点电子基础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是从你那步过来的,就如张先生说的:最起码和主板大哥混个面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