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M-RZ

楼主(2009-03-25):
这块技嘉板供电都正常,上U、内存,跑码从C1到09后就断电,几秒后又自动通电跑C1到09,一直这样跑,这个问题怎么修呀

网友:
量一下北桥的供电正常吗   GIGA的通病

请问一下,北桥供电都没满足也会跑 C1 吗?

啥跟啥啊,还没看清题目就通病了!

学修板卡 -6 请问一下,北桥供电都没满足也会跑 C1 吗

网友:
查一下北桥和内存供电

你老人家更厉害,回复也要抄袭,明明楼上是误导,你还抄!

您就扣分加倍吧

学修板卡 -10 明明楼上是误导,你还抄! 您就扣分加倍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接通电源不开机,电源20芯插坐右边有一个PAL1084的元件很烫手。强接绿线与地开机,各组输出电压都很低。是否1084烧了?

请您下次自己开一个贴,好吗?这里回复是给楼主帮忙的

你的板子也是这个型号吗?
测一下PCI A14脚对地阻值是多少,短路先拆了集成网卡芯片,还短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按不过内存修,,,内存的工作条件,BIOS, IO,到北桥的AD线,北桥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会导致自动掉电?有疑问?除了现在的高端板会有这种现象,845之类的板不过内存是应该不会掉电的,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
麻烦你给我查下电源口附进的和1084挨着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烧了看不清了

网友:
就按不跑内存修 5楼说的不错

网友:
1084是插上ATX就要有的3V
很汤可能对地阻抗不对了
SB·LAN`ICS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