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即停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25):
型号::ASUS  P5VCD-X
故障现象:触发后风扇稍动一下就停,而且绿线电压降为0V,紫线电压5V不变。
检修思路:首先判断是主板上有短路现象。按由简到繁步骤找短路点。
  1、测量24Pin和4Pin供电接口对地的电阻值,一切正常。
  2、测量所有MOS管的D-S正反向电阻,特别是CPU供电管----也一切正常。一时陷入困境。
深入思考:
  1、采取“故障压缩法”,不插4Pin供电线,如果能触发开机,就把故障压缩到CPU供电范    围了,果然不出所料,可以触发开机了,只是没有CPU供电,主板其他供电正常。
  2、MOS管都是好的,问题一定出在PWM芯片,三相供电,不可能三个IC都坏,用风枪吹下三只 上管,插上4Pin供电线,开机,分别测量三相MOS管中的上管和下管的G极电压,其中二相的上管G 极电压为2.1V,下管为10.8V;剩下的一相上管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11.8V,问题找到了!
  3、换掉这只有问题的IC(ADP3110),再焊上三只上管,开机--一路高歌,从00跑到FF。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 有时是电源有短路存在,

网友:
这三种情况也不过是CPU短路的维修而已啊。。。

网友:
拆上管还能触发,这样不会烧东西吧,以前听老师说过,电压IC拆了一定不要触发,否则问题更严重

网友:
MOS管都是好的,问题一定出在PWM芯片,三相供电,不可能三个IC都坏,用风枪吹下三只 上管,插上4Pin供电线,开机,分别测量三相MOS管中的上管和下管的G极电压,其中二相的上管G 极电压为2.1V,下管为10.8V;剩下的一相上管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11.8V,问题找到了!

这个思路非常好。。。

网友:
请问前2组一样电压的是正常,还是剩下一组的电压正常呢?电源管理IC是ADP3181的吗?

网友:
有些版把上管拿掉后通电会直接把NB烧掉...LZ的在测量P4口的时候不妨直接点P4口12V跟CPU核心看是否导通.那样比拆上管保险.

网友:
不过拆管后是否能通电?  高手谈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的徦负载开机,完全可以,这个飞翔老师在公开课上曾经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ADP3110,它由ADP3181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跑过线路,4Pin的12V接口只对CPU供电,拆掉上管后,二级PWM芯片得到供电,面12V电压不会接到下管的D极,也就不存在烧NB的问题.

网友: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拆走上管,还通电?请教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不过楼主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到别的地方(例如:内存供电.....)

网友:
另一种思维~

网友:
不能明白.一定要拆卸上管测电压,请教,如果直接测量六只管的电压,能否作出判断?

网友(2009-06-12):
不明白,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学到一个新思路

网友:
学习了..把上管拆掉的思路实在太好了。。

网友D:
果然强人,不知我什么时候能够思路凑到楼主一块

网友:
拆上管是为了不要给CPU供电,免得又保护了,这样没法测到G极电压。通电是为了测Q1 G极电压,从而判断是那个IC坏了,要不只能一个一个替换了,累。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拆上管还能触发,这样不会烧东西吧,以前听老师说过,电压IC拆了一定不要触发,否则问题更严重
引用 网友E:

你的老师很强大啊。相信你没有学过VCORE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不过拆管后是否能通电?  高手谈谈
引用 网友A:

坏的管子拆了。可能会通电跑码。但是也分故障。如果是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话就会还是原故障。而且管子是否坏掉是可以再主板上测量出来的。而且我修过很多都是插4PIN 12V掉电不插不掉电的板都是南桥坏了。修VCORE判断能力很重要。而且要懂得原理才行

网友:
"而且我修过很多都是插4PIN 12V掉电不插不掉电的板都是南桥坏了"
这点我理解不了,谁能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