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FORCE4 U 775开机线路的疑惑

楼主(2009-03-25):
没事抓了个板子,跑跑线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具体线路如图,待机状态下Q1B极无电压,C极有5.18V电压,E极有大概1.2V。触发后,Q1B极由12V经一个电阻得到11.18的电压(经测试没有这个电压也开机),Q2B极接到SB发出的1.25V的高电平信号,Q2导通,经过Q1拉低绿线。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Q1B极无电压时,此三极管怎么也处于部分导通状态?
Q1B极接12V有什么意义(我断开了Q1B极的供电也可以实现主板加电)?

网友:
电容都是接地的,开机排针那里漏画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NB挂了。这应该和这个开机线路没多大联系吧

网友:
Q1为PNP的3极管,12V供电为高电平不导通,开机排针触发后Q2接地输出低电平,此时Q1导通。绿线拉低

网友:
12V不是待机电压,按照你说的PNP,触发后B极有11.18V了,PNP管还通不??

网友:
首先12V通过电阻加到Q1b,绿线5V通过电阻加到Q1c,所以任何时候Q1b是有电压的,在Q2b低电压时所以你没有测量到Q1b电压可能与你测量所使用的表的输入电阻有关(目前你没有说明用什么表,用什么档位测量,表的输入电阻是多少;另外你也没有说明12V到Q1b的电阻有多大)。
其次根据你画的图,Q1和Q2都是NPN管,楼上有些人说是PNP管不知道是有图纸根据还是自己没有看清楚,还是根本就是乱说的。

按你所画的图分析,Q2b低电平(接近0V)时,Q2截至,Q2的C极电流接近0,同时使Q2E极电流为接近0,绿线因此可以保持5V高电平。
当南桥输出高电平(1.25V),经过电阻使Q2b得到高电平,Q2导通,Q2c的电压拉低到接近0V,即Q1e接近0V,Q1导通(Q1b通过电阻接在12V上的),Q1c也导通从而把绿线电压拉到0.7V以下的低电平,使电源主供电开通。

网友:
LZ,要想真的解释你的疑问
断开了Q1B极的供电还不够,直接将Q1拿掉
看还能上电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时12V没有的,触发后Q1B极电压是0.69V,Q2B极电压是0.83V,去了Q1B极电压以后,Q1照样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有此想法,稍后给结果。。。

网友:
这点忘记考虑了,12V开机前是没有的, 所以Q1b电压为0.

修改一下:
按你所画的图分析,Q2b低电平(接近0V)时,Q2截至,Q2的C极电流接近0,同时使Q2E极电流为接近0,Q1集电结反偏,也只有极小的漏电流,绿线因此可以保持5V高电平。
当南桥输出高电平(1.25V),经过电阻使Q2b得到高电平,Q2导通,Q2c的电压拉低到接近0V,即Q1e接近0V,Q1b通过电阻接在12V上的(现在还是0V),似乎不大可能拉低绿线电平,是否电路不完整?还是三极管性能特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跑绿线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两管子,画了图,分析了下,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也行。

今天把Q1Q2先后拿掉以后再试了下,还能加电,又跑了下,绿线直进IO了。明白了也疑惑了,如图电路在此有何意义??

Q1拿下测了下,NPN管,对比了下Q2,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待机时候Q1B极没有电压,Q1却部分导通了。我测了Q1测焊点发现C极有5.18V,E极无电压,难道Q1有轻微损坏??

另外这个板子的3.3对地只有50,难道是NB引起的吗(NB附近和NB上的电容我都测过,有一半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