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25):
本人有个19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偶尔出现黑屏,(时间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里面的背景不过很暗很暗,就连OSD菜单都很暗,关掉显示器电源在开机又可以正常显示!没过多久又是同样现象,
是不是灯光的问题呢???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问题大概在那里!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明白谢谢!那我在检查看看!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的,包括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那请教LS大虾!怎样知道是什么那块部分导致的故障呢!谢谢!!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任代换其中一样不就可以确定故障点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新灯管接上试,不亮就是高压板的事,亮就是灯管。
灯管只要有一个不正常就是这现象!

网友:
我上次一个三星一样的故障,更换灯管后解决的!

网友(2009-06-11):
比较明确的是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