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问题???

楼主(2009-03-25):
一块V星865PE板开始拿来时是能点亮,无显示,我清理下灰尘却好了能显示了只有花屏,我把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无这现像,我清理了下显卡上回去故障排除,等我下午再开机时又是能点亮不显示,(上次正常关机后没有动过)我把各卡都换过都不行,我拆下主板发现显卡插槽边上一个像IO的芯片发热。求各位指点一下,我是新手。
芯片
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芯片和电容什么的吧,没准和老化有关系

网友:
呵呵,如果发现有发热的元件,首先吧发热的元件摘掉,呵呵可能会给你带来你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有时候你 把板面向下清洁了有可能就好了,还有有可能被一些锡渣连了 短路测一下
比较菜的方法可能比较有效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插槽,扫灰先!再找找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