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区格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我用PARTITIONMAGIC 8.0把c盘从ntf格式转化成fat格式不成功,开机提示什么2002 not fonud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哪里操作错误了!?

网友:
可能是操作上不失误的地方!!!!!

网友:
那再转换一次嘛

网友:
先把分区删除

网友:
分区转换时,要是有重要的数据 最好是先备份一下 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