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红屏

楼主(2009-03-25):
lenovo L151  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红色屏幕,然后屏幕就变暗了,到不显示。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外接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2楼说的对,换灯管  是两个灯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09-12-02):
灯管老化  两根一起换

网友:
灯管全部换

网友:
1:灯管或者高压电路     2:  亮度调节电路故障      3:ROM储存的程序故障

网友:
就是灯管的  我之前也修过这情况!

网友:
发红一般都是灯管老化,再说你是15寸的液晶,也有些年代了!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2010-03-02):
我也要修电管。

网友:
换灯管  灯管老化

网友:
换灯管吧,一般灯管老化就变成粉红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