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时上散热片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问一下,本本在上电检修的时候,哪些CPU和北桥以及显卡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不上散热片,而又有哪些必须上散热片?刚刚开始学本本,看到师傅修本本的时候CPU和北桥以及显卡都不上散热片的,自己动手的时候总有点怕怕,烧掉了可赔不起呀!另外不上散热片的时候可以通电多久?  谢谢!

网友:
我也想问问,刚学修本本,心里没底呀,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我维修能上电的都家散热的

网友:
不加散熱對板子不好喔
可能容易熱當

网友:
不加散热片是为了省点时间,有的是板要放到壳子上才能上散热片锁住的,一般为了省时间,测试开机能否跑码,电流升到多少,才通电开机测试的

网友:
如果笔记本是超轻薄的,CPU是L和U开头的是低电压和超低电压的,都可以一段时间不加散热片,但是其他系列的加电就会很烫的。

网友:
不要怕! 5分钟内不挂硬盘是会不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要进系统的话,就加吧,如果不进系统就不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