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9-03-25):
这种高压条能用什么条代换!

网友:
好多都能通用的。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条  用单灯的  就可以代换 如果不能直接代换的话  我想稍改一下就行的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师傅,我找块单灯小条试下。

网友:
你这也是单灯高压条,好像是早期笔记本上的 现在用来拼装小尺寸显示用的吧

网友:
是两灯管的吧,,,改成两灯的普通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单灯管的高压条,很多都能通用啊

网友:
普通的高压条就可以,图片上看应该是2根线,那么这种高压条就没有开关控制信号了。如果是这样,普通高压条加个7805接开关控制(最好加个大电阻)以前做的测灯管工具就这么搞的

网友:
呵呵!找普通的两灯的就可以了,然后在高压条的12V和ON/OFF之间接一个大约1K的电阻,最后引出12V和一条地线,就成为楼主想要的高压条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赐教!非常感激!也学到好多东西!大家无私的共享是我们这个坛子走向欣荣坚固的基石!!我给大家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