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今修一U盘插上灯亮,但电脑没反应,更换晶振没反应,测得时钟数据阻值192.5欧和86.7欧怀疑可能是主控脱焊,用铬铁重新加焊一遍,插上,涛声依旧,请问有经验的师傅,是主控挂了吗

网友:
data-  data+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主控的电压加没有加上??

网友:
今修一U盘插上灯亮,但电脑没反应,更换晶振没反应,测得时钟数据阻值192.5欧和86.7欧怀疑可能是主控脱焊,用铬铁重新加焊一遍,插上,涛声依旧,请问有经验的师傅,是主控挂了吗
引用 网友A:

我这前几天帮公司同事搞了一个1G的U盘,情况与你所描述的一样,拆下后发现他的故障是有一个5V变3 .3V的稳压管不知什么原因引起此管烧毁了。有可能就是控制芯片的故障引发烧稳压管的,现找不到这种型号的管子所以也就放在一边没管它了。你的故障问题有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
也许量产可以解决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