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X200图纸

楼主(2009-03-25):
哪位有此型号机器的图纸可以分享一下,手上在修一台此机器,希望有的提供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
起码要把板号发上来啊。

网友:
不知道板号怎看,主板上贴了好几个标签,像板号的只有这个:ULV-800MHZ  BA41-00335A, 查此板5V系统电路短路,3.3V正常,想找图纸看5V接哪些元件  IC

网友:
起码要把板号发上来啊

Chinafix -6 骗分帖

网友:
BA41-00335A
应该是三星的板子吧

网友(2009-08-17):
这个和三星Q10基本相同,电源口不一样.我也找.

网友:
三星图纸我们论坛基本全了,但是不是所有图纸都标出来板号的。有些只标BA41-xxxxxxxA,有些干脆没有。
最接近的是X05,BA41-00353A,其他有标出的相差太远。

网友:
Q10是830+ICH3芯片组,图拉丁CPU,有板载内存.

网友(2010-02-02):
对对对,就是楼上所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