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 (MS-7102 VER:1)无显

楼主(2009-03-25):
1、拿到这个主板首先发现自动加电,无显示,南桥发烫(南桥是VT8237),量usb口数据线对地数值,发现一组有短路。因此,更换南桥,无vt8237 ,更换的是VT8237R。
2、换桥测试,还是自动加电无显示,南桥不发烫了,usb口数据线对地也不短路了。量cpu核心供电为0,量得cpu供电mos管加电时,G级电压为0.导致无输出。
3、自动加电,是否为MS-6有问题了?cpu无核心电压,是否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MS-6是否也控制电源管理芯片?
   目前维修就进行了这些,还请路过的各位前辈、高人给点意见~~~

网友(2009-07-23):
回复 网友A:

南桥型号不能代换,CPU无供电可以换旁边的电源控制蕊片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自动加电是不是一插电源就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