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喀哒喀哒响

楼主(2009-03-25):
联想一CRT 17寸  开机喀哒喀哒响  断开行 响声没有  问下这个怎么修

如何下手?    偏转线圈 附近一 22000欧的电阻 击穿 换后 故障 依旧    四环电阻  红 红 黑 金 阻值应该是 22000吧

谢谢

网友:
你这响声  好像是行管坏了  使电源保护的声音吧

网友:
行部分有元件短路了.仔细测一下大功率元件.如行管,阻尼管等东东.

网友:
偏转线圈 附近一 22000欧的电阻 击穿------------------电阻是线性元件,不存在击穿的说法
四环电阻  红 红 黑 金 阻值应该是 22000吧-----------这是22欧的电阻
开机喀哒喀哒响  断开行 响声没有------------------------量B+电压先

网友:
估计是是过流保护,重点查一下二次升压管和行管

网友:
高压包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不过老是烧升压管,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