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9-03-25):
刚刚发错了地方再发                     联想天逸100进水,系统供电芯片氧化处理好后,机器可以点亮,但键盘一个键都不能用。手上又没有好键盘试,请问大家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
把触摸板的排线拔了试试。

网友:
谢谢2#的狼,正如你所说。是因为键盘漏电导致的逻辑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