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原创

楼主(2009-03-25):
联想旭日150,加电无显,拆机测各供电正常,诊断卡不跑代码,显示无复位,拆掉U,发现复位正常了,换U测试,发现可以点亮,但老是重启,怀疑U不兼容,再换,还是如此,按U座,发现有时候就不重启了,怀疑座子有问题,按照先简后繁原则,加焊cup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再上原来cpu, 故障解决! 判断故障点时,不能凭一时现象就决定故障所在,要考虑周全,否则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被楼主雷了一下。

网友:
貌似你那情况都是直接搞COU管理芯片来 的啊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好像挺常见的,我遇到150不开机都是先加焊cpu电源管理的

网友:
好经验,谢了!

网友:
加焊cpu电源芯片即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