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12V转5V芯片坏,想用8050SD,但不知怎样接线

楼主(2009-03-26):
长城液晶12V转5V芯片坏,想用8050SD,但不知怎样接线。试过将5V负载断开,8050SD的1脚接12V,3脚接地,但2脚输出却有12V,

网友:
找个电路图自已对着接.

网友:
电路好像很简单,只不过要有一个电感和一个二极管

网友:
如果电流小于1A的话,用7805也可以啊,接线还简单.

网友:
空载不行那带负载试试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7805并联使用

网友:
7805可以的!要加散热片!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中,最好不要用78系列的IC

网友:
用2个以上的7805并联使用,1个要加散热片而且不稳定。7805的功率比较小

网友:
呵呵!楼主的机器用的什么IC啊?有的和8050SD一样的,比如1051-50,如果用8050SD可以按照2楼维修公司兄弟给的图来接啊,2脚和4脚的电感还有电容和二极管是必接的,电感用100UH的,电容大概用1000~2200UF的就可以了,如果没接以上元件,输出就得不到5V的电压了,如果是液晶的电源最好不要用7805,功率小且发热量很大,8050SD是很理想的,也可以用LM2596 LM2576等IC。

网友:
我提供两个简单方案给你吧,电流足够,元件少。

网友:
用2个7805。固定在外壳的铁板上、。

网友:
10楼的那图 不比7805好多少,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
12转5V一般三个元器件。第一个电感。第二个场第三个两个电容。还要一个二极管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看看这个``这是我刚学维修液显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