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VW193B-D显示问题

楼主(2009-03-26):
接一台华硕VW193B-D,开机显示像下面这样,屏是ltm190m2-l31,按菜单没反应,接数据线也是一样没反应.显示三色图后换白屏,在黑屏.如此循环.图片在下面,请高手指点一下,看看是什么故障,很着急,谢谢大家.

网友:
手机拍得,可能看不太清楚,请朋友们指点下.

网友:
是MCU坏了还是屏坏了,像这种的驱动板好像刷不了吧,等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修过一台长城的19吋的,是一样的故障, 我补焊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你补焊一下看看啰!我那台看起来是高压变压器松焊!

网友:
楼上开玩笑吧,这可能是屏电路的问题,不妨把屏线拔掉开机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驱动电路或屏

网友:
屏线取掉后,也是一样的变换显示.不同的是,变几次后亮黄灯

网友:
说错了,是数据线取掉后也是一样的显示

网友:
查屏线的30针信号线上的信号。没问题的话就是屏!

网友:
最新发现接上数据线时,图像处理芯片烫手,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的问题  而且VGA接口坏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呵呵!楼主刷一下MCU试试看吧

网友:
我不是开玩笑的!那是联想的19吋宽屏的,是地样的故障,我打开什么也没搞,看见高压电源一体板有虚焊就焊了一遍,就完全正常了,至今用了一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不妨试试看!好了就上来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哦!有的屏不接屏线就有这样的显示的,现在有的LCD电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驱动板的原因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