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CA,VCC-PLL问题

楼主(2009-03-26):
技嘉主机板8s661fxm,CPU供电都为正常,PG也正常。【CPU座测试无空焊】。开机 00
用电表量这两个测试点VCCA,VCC-PLL电压为1.52V。有电压可是测试灯就是微亮。【此板这两个灯不亮是不正常的】

如图:测试灯这两点微亮,几乎不亮。

网友:
那你压压看啊。有没有变化

网友:
CPU 座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块板试试,我775测试座上以前有一个灯就是微亮,微亮,终于不亮了。一直在凑合着用

网友:
加焊座子试一下

网友:
LZ既然有这个带灯测试仪,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带灯测试仪的说明书看一下咧,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针对不同厂商设计以及不同芯片组架构不一样,所测试的结有可能不同,建军议用相同型号主板参考量测”

在有的主板上有几个灯不亮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修过很多这块板,没见过这样的现象。而这两个点绝对没空焊,也有1.52v的电压。

网友:
看一下CPU外面的贴片电感 还有就是CPU座有没有扩吼

网友:
我實務上維修這片主板的流程:1.重燒bios  2.更換i/o晶片。你這燈號顯示比較像bios壞

网友:
打下那个点的阻值。。还有量下电压正常不。。如果都正常呢,,也许不关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