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小口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改成大口4灯

楼主(2009-03-26):
四灯小口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改成大口4灯的,就好能帮我上传一下图,谢谢~!

网友:
买小口变大口的插线就行了

网友:
现在没有啊,
在说也来不及的

网友:
那你就直接把连线焊在板上。注意绝缘!

网友:
实践出真知,没有图纸1

网友:
这个你还要什么图呀,直接用转接线,小口变成大口

网友:
直接接上就行了呀,把它焊上

网友:
直接焊好,用热缩管绝缘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教你吧,去买一罐AH-504直接粘上去接好了。
很坚固的,不错的。好用的话就不用谢我了。

网友:
有些是不行的,有些是可以直接把阴级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焊上就行,注意绝缘,我改过成功了。

网友:
不用改,直接焊接上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