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848主板(CPU供电只有0.95V)NCP5314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9-03-26):
钻石848主板,上假负载测得CPU主供电只有0.95V,没时钟、复位,电源管理芯片是NCP5314(好像很少见)
维修过程:
1、根据查看NCP5314资料的VID0-VID5引脚资料,好像0.95V供电是正常的,上过赛D的CPU供电变成1.35V,根据NCP5314资料好像也是正常的,郁闷。
2、已排除场管问题,上管D极输入正常,上下管G极控制正常。
3、时钟芯片和14.318都换过,时钟两旁排阻依然没有电压输出。
4、打内存、AGP、PCI的AD线阻值正常。
5、请问各位大老,接下来我该查哪?
就剩下NCP5314没换,感觉NCP5314很正常,跟IO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上假负载0.95
上 C D1.35

这应该是正常的呀???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否?

网友:
测时钟上下的两个电感有3.3V,应该供电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时钟的工作条件除了供电外还需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这块板已经修5天了,客户很快就要来取了.

网友:
时钟的工作条件:1. 供电3.3V   2.14.318晶振  3.VRM-PG

网友:
时钟芯片是ICS952619CF,找不到PDF,谁有这个芯片资料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以及楼上几位的回复,似乎LZ好像还没有讲这个板子到底是什么现象吧??
不跑码??跑00??还是?????
LZ除了交待了CPU部分测试结果,似乎其他都没讲???如何叛断???
暂且先认为LZ主板是不跑码吧
1。先看看主板上有没元器件原重发烫
2。主板三大要素量测结果(供电,时钟上,复位),不知道请LZ去新手区学习一下
3。若都正常排除比较常见的CPU座及北桥虚焊问题,其次考虑BIOS
4。以上都OK换个I/O试试
5。再不行就飞了它

网友:
没时钟,没复位还能跑码吗?说了不是啰嗦。
现在一时找不到ICS952619CF引脚资料,已经陷入困境。还请各位路过大哥大姐们帮忙解解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芯片需要工作的两大条件,3.3V供电和PG信号
3.3V你的有啦,那如果芯片换过的话就肯定是PG信号没过来啦
PG信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第八脚直接过来(有的可能会通时钟芯片旁边一个4.7K的电阻过来),另一种是通过南桥过来的
PS:ICS9526系列的时钟芯片好像都是第45脚(倒数第2脚)接PG信号
更正一下,是倒数第4脚,刚才打错了

网友:
谢谢9楼的回复,正在找PG脚,因为没有PDF资料,找起来困难。

网友:
给你在我的一个电路图中找到一个ICS952611的图,用QQ截的图,可能不太清楚,将就放大点看吧,右下角找红圈圈的RST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
谢谢你,昨晚搞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搞好,维修中不小心还造成二次故障(不触发),在捍下BIOS芯片时因为旁边有个塑料插头和一些小元件,所以就用铝莫盖住,刷好BIOS后捍上去后铝莫没有拿掉就上电开机,真晕~~结果。。。。
时钟PWRGD脚有3点几伏是南桥过来的。
按道理时钟应该可以工作了。可还是一点输出都没有,两旁排阻依然是0V。
我现在有点怀疑我换上去的ICS952619CF是不是好的。
哎,看来我是修不好的,准备放弃了。谢谢大家的帮助,特别谢谢 罗亚其。

网友:
楼主说上假负载电压低。。。上CPU正常。。那意思是上CPU后电压正常了依然没时钟是吧。。。。没看懂楼主说的故障是什么 。。。。只是上假负载电压不对。。。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网友:
回13楼
上假负载0.95V是正常的

网友(2009-09-12):
回复 网友A:

那现在那主板没有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