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226wt 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LG L226wt 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开机亮绿灯显示无信号,然后就变黄灯 屏幕无任何显示。是不是高压版的问题?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
高压和屏,高压几率大些,测一下高压供电的电压有没,不行用通用板代换试机

网友:
屏或高压有问题,按键都可以正常动作,别的可能看不到,但电源开关动作是可以看到的。查下驱动板吧!

网友:
变黄灯就是没有信号到主板的主控芯片喽!!
换信号线!!
或者VGA接口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查信号线,主机有信号进驱动板亮黄灯是驱动板或MCU有问题,跟高压没关系!

网友:
主机刷新率不能太高 这个我想在维修之前已经不会有问题了吧
那就应当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不清楚。接上VGA线。看看是否有图像但是没背光。如果是这样。灯管跟高压部分问题。如果是没显示。一般是屏跟驱动板不工作的多。

网友:
高压板坏的机率要大一些

网友:
如果是接上VGA线开机亮绿灯显示无信号,然后就变黄灯 屏幕无任何显示。 跟高压没关系!  是信号线和驱动板上的行场信号丢失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台宏基17寸的,和你说的问题一样,以前能点亮的,但用一会就会不亮了,请教一下大家怎么修?

网友:
接信号线后在说现象,如果LV灯屏不亮就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2009-06-03):
有可能是驱动板和VGA线的问题,因为指示灯变为黄色,一般正常的话接上信号指示灯都会变为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