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多次按复位才正常

楼主(2009-03-26):
MS-7197,官方查不到该型号,可能是代工或返修板,插电或重启测试卡都是跑66,此时再点下复位键就正常使用了,也没找着方向。BISO也有刷过。板如图

网友:
有IC虚焊。先压压。找找

网友:
32.768 谐振 COMS电路 开机电路

网友:
先确定电源盒是好的吗

网友:
重点查开机线路!!

网友:
检查CPU的电解.

网友:
先换io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