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AV703M电源问题

楼主(2009-03-26):
谁知道:优派AV703M电源管理块是什么型号的?原来的以看不清烧坏了,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补冲下:8脚贴片的,7脚是空脚,8脚10K接300V正电.6脚二次线圈加二极管.5脚送场效应管G.4脚地.3脚接场效应管S脚加1兆电阻.2脚接光尔.1脚100K接地,我用LD7575带无电输出,6脚有12-14V电压跳变.该电路外围很少零件

网友:
也有点像203D6呀

网友:
很象DAP008ADR2

网友:
[换了个电源板已搞定。但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块,有点遗憾!·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05-22):
就是dap8a,我有修过

网友:
该IC是203D6,第3脚是SS端,但接1M欧电阻不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