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底色发绿

楼主(2009-03-26):
一台易美逊h920w 19"液晶显示器,在黑屏状态下底色发绿,经销商说是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就可以调好,可是修过多次,故障依旧,请问大家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底色发绿可以适当降低亮度,但这不是根本解决。液晶的底色一般是写在资料里面的,没有办法手动去改。至于怎么解决,看楼主自己的情况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还不行就进总线调一下。

网友:
能不能具体些,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