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不能正常触发,求开机电路图(已解决)

楼主(2009-03-26):
ms-6728的主板,客户送过来时按开关无反应,把主板拆出来测各组电压对地阻值不短,短接PWR排针5V电压无法拉低,试了下短接ATX14正常进系统,安PWR排针可以关机,跑线路功夫不到家,于是直接想换MS-8,发现手上没有了这个芯片,先换了个IO(W83627THF)换完后正常了,试机一天也都正常,谁知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又出现老问题了,现求开机电路图,不敢随便再换IO上去了.跑PWR5V经过一个331的电阻,接下去怎么也跑不到IO68脚.

解决过程:在飞翔老师的指点下跑通了开机电路,PWR到IO68脚正常,点PWR排针67有电压跳变,72脚没有跳变,导至无法触发开机,更换ATX14和IO72脚间的Q9(024Q的小三极管)后正常.感谢一下飞翔老师.

网友(2009-05-18):
LS沿绿线跑线就行了

网友(2009-12-10):
这跑电路,太难了,学习学习

网友:
  顶  了    偷的经验   都一直潜水

网友(2010-03-19):
那人家板上原来的IO可都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