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硕 848主板挡AF和内存打阻值卡应用的探讨

楼主(2009-03-26):
情况:客户抱机器过来时的现象是长声报警,显然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检查:
    1、插上检测卡开机,从00跑到AF挡往,然后长声报警。测量内存供电电压为2.56V,正常。
    2、怀疑客户的内存条挂了,换上我自己的好条子再开机,故障情况不变。当着客户的面用我的好板好U他的内存检查,顺利通过,说明条子是好的。
    3、断电,在他的板子上插上内存打阻值卡,测量AD线阻值(我习惯用500型机械表测量电阻、晶体管、判断线路通断,用数字表测量电压、电流),72条AD线中有60条的阻值为130欧,另12条分别为100至120欧。这块板的内存槽没有上拉电阻,AD线直接进NB,于是感觉不妙,难道NB挂了?在此请教各位老师和同仁:以上的测量结果可以作为判断NB不良的根据吗?
    4、立马我产生一个想法,索性在通电的情况下测量AD线上的电压,按理应该一致,于是通电检查,结果有60条AD线上电压为1.28V,其余12条的电压分别在0.41V至2.23V不等。所以我初步判断NB确实可能挂了。
    我没有能力换NB,客户也同意换板,15元收下这块坏板做研究,把此案例贴上,以求大家指教、探讨。

网友:
先压北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NB同时触复位,涛声依旧。因为不是1、2条AD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