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783DF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3-26):
我收到一台梦想家783DF显示器,开始的故障是按电源开关,没反应,灯不亮,无显示,拆机后检测,行管烧坏,换上同型号的行管后,开机绿灯亮,几秒后,绿亮闪烁,联机后有显示,图像显示正常,但行幅过大,图像显示不完整,调节菜单能用,调节行幅有反应,但始终桌面显示不正常,图标很大,机内还伴有吱吱声,关机去掉行幅调整管T122,后,再开机桌面显完整,行幅又太小,行幅不能调节。关机后测各路电压,发现各路均偏高,12V为16压,57V为76,80V为96V,G1为-150V,6.3V为9.6V,开机几秒钟明显有吱吱声,行管发热特别利害,升压电感也换了,行幅调整管也换了,不是老样,现在走入死胡同,不知从哪里下手,另我发现不联机时绿灯闪亮,各路电压一直从0V到以上测试的电压值波动。现走入死胡同,不知从哪里下手了,各们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发现各路均偏高,12V为16压,57V为76,80V为96V,G1为-150V,6.3V为9.6V
这是电源自身的问题了,重点查反馈取样电路

网友:
此机的主电源用的是3842,我断开二次电源57V,接上灯,测各电压还是电压还是这样,是主源的问题吗,主电源是3842,查哪里

网友:
我查了没有光耦稳压,

网友:
没有光耦的。
取样电路接在给3842供电的绕组上。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反馈支路上应该有电阻烧变质了的.

网友:
谢谢,真是解决大问题了,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