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00 问题

楼主(2009-03-26):
如题dell inspiron 1100 开机无显并掉电,开机后主板有电但cpu风扇不转,需要手动转一下才能启动风扇,但大约10秒后停住,屏幕无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从电源IC开始修,加焊试试,别的帖都这么说

网友:
先检测供电是否正常,有无短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流上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