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寸松下屏白屏

楼主(2009-03-26):
本人手头上有一张15寸松下屏一开机就白屏,想试一下修可是屏板上的IC都换了但故障还是依旧。
屏板上没有供电但换了供电IC也还是一样,驱动板也换来试过还是不行。请问是哪一个方面发、出了问题呢??

网友:
你这屏上供电都没有 那当然要先修供电了

网友:
先查一下机器的电源部分吧。

网友:
查 5V 3.3V

网友:
驱动板肯定是好的。
有一路5V到屏板上,可是3.3V的就是没找到的。
真是烦哟?
哪一位修过类似的屏、分享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