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为26

楼主(2009-03-26):
一块主板,北桥上的电容对地阻值为26 ,这个值正常吗? 板子跑C0,电压什么多对,包括数据线的对地值都正常,各复位点有电压.但无复位跳变,北桥有点不正常的烫烫.如果是北桥坏,那他正常的阻值是多少?
我是在裸板上测的数据.
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多人看过了,没人回,唉,自己顶顶.要不沉了

网友:
跑C0哦,CPU都没过,建议压下CPU座看,不过北桥虚焊也有可能,关于这种现像论坛有很多帖子的,LZ可以搜搜看

网友:
CO,CPU还没工作,先检查下主板共电,时钟,复位,。 建议去维修新手入门先学点基础

网友:
对地阻值26还正常啊,一般都要在40多以上才是嘛

网友:
对地组织26一般是正常的 大哥。。。。。  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加焊事实。。。。

网友:
说实话,CPU座,BIOS,IO,都动过了,无效啊,动动桥看看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吗?如果是,那阻值26应该不正常,你测一下北桥背面的贴片电容,贴片电阻,如果两头对地都小于50,那就是桥的问题,如果大于50那桥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正常,只要不降低到8欧姆以下,基本都正常,我遇到最低的是10欧姆。有时候我估计可能在某处有泄放电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