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河田传奇ATX-S410静音版电源 改造问题

楼主(2009-03-26):
金河田传奇ATX-S410静音版电源 改造问题

电源风扇前串个47欧的电位器   调节风扇转速 300-1000转左右

500转左右基本听不到声音了  满意。。。。。。

电源散热片 延长至机箱外   供风扇低转速时加强散热用

但是意外把R65位置的电阻碰掉了   没了 不知道多大的  有什么作用

但是该电阻不影响什么    试过焊接上 6.8K 1K 2K 100欧 20 欧  的上去 结果是 风扇不能启动

R65位置空着倒是能启动  5A的保险丝爆了  没有 手里只有空开,只好找个上上了

网友:
风扇上接个多大的 电容能 帮助它在低电压下 启动呢 ?  我串的电位器 把转速调低后 重新启动时启动电压低

网友:
那个延长的散热片绝缘好吗?这样等于直接把高压端和低压端连接起来了。个人不赞成这样的改造,不烧则已,一烧就完蛋了。而且装在机箱里面,板卡都有危险。

网友:
你这样该都该短路了吧。。我看那个电阻是爆了吧,况且保险也爆了,再下去。。。。。。。

网友:
电源是不小心碰掉的  不是爆掉  保险是螺丝掉进去了 所以短路了

网友:
你确定这个电阻原来有吗,是不是本来就没有。见过多个电源,有的出厂时人为去掉了某个电阻或电容。

网友:
散热不会好使,改用热管会好些。

网友:
或许真的没有那个电阻

反正我是换了若干个 都不好使

风扇都是转不起来  唯有不加那个电阻 风扇就能转

散热片和电源的外壳绝缘做好不短路了

网友:
改左五系甘安全咯  要静买把好D风扇就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