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表用处大吗?

楼主(2009-03-26):
数字电容表维修中用处大吗?
像贴片电容,损坏的有什么检测方法,容量都非常小的,还得焊下来。

像各种信号传输中用到的小的贴片电容,出问题了,引起的各种软故障,需要用电容表来检测吗?

网友:
几乎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假如有贴片的电容坏掉了,引起的故障 ,怎么检测出来 ?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不坏,可以不计较,只要不短路就行,烧糊的就直接换了!

网友:
二楼管理员同志的回复简单明了,令人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