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200系统5V短路,求高手支招

楼主(2009-03-26):
插适配器,测系统3.3V正常,5V无输出。 断电后测系统5V电感对地已短路,问题是接5V供电的元器件太多了,怎样排查呢?已确定系统本身5V电路无故障,是后级短路造成的,希望修过同类机器的高手支招教下新手朋友。不胜感激!

网友:
以前有修过几台5V短路的ACER主板,是MAX1907的VCC供电 PIN30所接的滤波电容短路的!
在一个方法你可以在5V电感的输出端外加可调电源从0V慢慢增加,在短路电流逐渐加大是摸一摸哪儿发烫!
就可一找到故障元件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2楼!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后,电流恒定在0.55A,电压降为0,但是摸了半天也摸不到有发烫的元件,电源怎调还是恒定在0.55A,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测5V供电芯片,网卡声卡USB硬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