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插U盘在读写数据时系统会变得很慢,但插U口鼠标键盘却正常使用

楼主(2009-03-26):
杂牌845GL插U盘在读写数据时系统会变得很慢,但插U口鼠标键盘却正常使用,不是系统问题。修过这故障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
试过是U盘的事。换别的牌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同行送过来修的人家肯定试N条了

网友(2009-05-04):
供电电阻值增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