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过IBM图标死机

楼主(2009-03-26):
拿来是不通电,无待机电流,开机换了3.3V5V的控制块,现能开机但在显了IBM图就不动了,按F1,F12都不行,按ESC能看到自检,但最后显parity check1,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英文翻过来应该是分区 检查1

网友:
BIOS数据出错?? 放下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