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有个问题. 在线等, , 已经更新实物图

楼主(2009-03-26):
就是开机正常点亮后过了CPU检测, 且把CPU信息,AM2 2800+正确显示出来后,就定住不动,按任何键盘都无作用, BIOS也进不了. 目测主板电容无鼓,无漏.
调换过CPU,内存,确定是主板问题,  请教,这种过了CPU就定住的问题,问题在之后的内存那里?

最近:查过CPU ,内存, 显卡, 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
机器是进不了BIOS的, 就是一走过CPU就定住,按任何键都无作用.  机器接口对地电阻都在300欧姆以上, 南桥轻微发热, 有两个电感边上的电容,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挡位测试有一个是23欧姆一个是43欧姆, 拆下电容后测量主板的焊接点,电阻还是23和43欧姆,换上好的电容,开机故障不变化.

准备拿到成都去修,50块之内能修好吗?

网友:
外设部分,先排除南桥和I/O供电和时钟问题

网友:
按住C61的桥开机试试看。此板的桥容易空焊、虚焊。

网友:
如果开机可以看到键盘灯和鼠标灯过检测了, 之后鼠标和键盘灯都是正常亮的,或则我不插任何外设也是上述故障,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过一个CPU与内存就好啦。。

网友:
重新刷哦BIOS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换过CPU和内存, 机器还是过了CPU就定住了.

无编程器呢, 怎么刷呢.难道是接软驱刷?.可是只能过CPU呢.

网友:
多是外围的事我前几今修了一块就是

网友:
我首先把键鼠口的一个排熔去掉但是故障依旧,后来发现是COM口的管理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好的,我等下试试

网友:
这种BIOS和外围损坏比较容易出,我以前碰到一个由声卡短路造成,还有一个是CPU驱动IC也造成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的那块C61出现过声卡短路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声卡短路造成这相似的情况,,,

网友:
精英的板子主要考虑桥和CPU座子,按住试下

网友:
放电了吗?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放了下电OK//

网友:
放电了. 还是不行的. 看现象是,过了CPU后,就不走了.无论做其他任何操作的都不行

网友:
我是新手, 请问 测量对地,的方法, 是不是一端接地, 一端测试各部件过电,的保险电阻对地组值?

网友:
准备拿到成都去修, 有没有站里的师傅愿意接此板的? 报价. 合适就修

网友:
晕,前两天我碰到一块板,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有两种可能
一·内存
二·桥空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是,屏幕出现内存多少,下面出现一排字,提示按“DEL”键,就在这个位置卡住了,键盘明明就是好的,怎么弄都没反应的。CPU,内存可以肯定是好的。POST代码,52 50,快到键盘检测这一步就卡住了

网友:
桥、I/O、网卡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跳线少没少 我以前遇到过少跳线 外设不好使的 看看跳线位置对不
462的主板吧 没必要修了

网友:
C61的主办桥容易空焊 你按住开机试试。。。。 以前遇见过类似的故障 更换I/O后好了。。。 怀疑这块主办是 CPU坐活着是桥 虚焊导致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内存过不了,你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查一下CPU供电.下定偏低.加焊BGA吧.呵呵BGA....

网友:
排除其他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换 32.768晶振

网友:
我觉得是CMOS线路还有BIOS出问题,还有跳线要跳对

网友:
跑52多数是外设接。。。如75232之类

网友:
此板接上BIOS小喇叭后,这个喇叭一直未响过,(喇叭极性肯定接对了的.) BIOS线无论怎么接或不接, 电池上或不上. 是否短接过电池夹放电,都不起作用. 内存肯定是好的. CPU肯定是好的. 图中.位于PCIE位置的哪个电容和内存位置的电容两端在板测量 应该测量电阻在47 150左右吧?

网友:
拿下硬盘试一下,

网友:
要是单桥的板子就是桥出事多了,你的板子用了多久了啊,这种怪问题,有些也还真是接口故障的事。

网友:
重新刷哦BIOS 看看 /io

网友(2009-05-08):
今晚上我又收了一台旧电脑回来,用着用着又出现这种情况了,天啊,难道我的运气这么差?我可是花了150大洋收回来的啊,如图所示:
重新主板放电,再开机几次,还是故障依旧
最后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我见跳线帽很松,于是更换了三个跳线帽。又见电池生锈,于是更新电池,再开机,OK,问题解决。
小小的联想一下,是不是我以前碰到这种主板故障没有在这方面做足工夫所以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