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中为什么测不到交流电呢?

楼主(2009-03-26):
望高手指点,长城电源,PWM脉冲产生电路正常,为什么驱动变压器中测不到交流电压呢?但是可以测到直流电压。
长城
电源

网友:
你怎么测量的啊?方法正确吗?仪器适当不?

网友:
60KHz左右的交变脉冲,用示波器去测吧。

网友:
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就用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接到脉冲驱动变压器的任两端,没一个有值,做推挽的双管拆下来,量了没有问题。
测别的正常的电源有交流电压。

网友:
我们一般的表测量交流电压 那是按交流50KZ正弦波来标定的,开关电源中的交流电 我们可以测量 但是数值只能是参考了 不是真正的交流电压值了 一般交流电压的电压值我们都用其有效值来表示

网友:
紫水涟漪
你是怎样确定PWM脉冲产生电路正常的呢?

网友:
那个出来的就是脉冲的直流电,那里还有交流电吖..交流经过整流后得到的是脉冲的直流电,然后在符合开关管工作条件下对高频变压器发送脉冲电流,,主向是一样的,,输出的电流当然方向也是一样的啦,所以就只有直流电咯..

网友:
纪峰
在AZ7500EP-E1的第8 及11脚在开机时可以测到明显的电压跳变,且其第4脚在开机时也能变为低电平。

网友:
大哥,别用万用表测,我直接测过,烧毁了3次,原以为是测的时候表笔把元件短路了,后来发现不是,测的时候啪的一声,绿5伏就没了。

网友:
墨斗鱼
我这边测的确是没问题,不知道你那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测的时候把辅助电源基极接地电阻烧断了3次,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不测那里了,改测494了。

网友:
我们用的数字万用表只能准确测得1KHz以内的正弦波信号,象频率那么高的信号是无能为力的。测那样的信号,示波器才是正选。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中是高频脉冲矩形波用三用表是测不准的,只能用示波器测看波形的周期及峰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