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 TB IO PMH

楼主(2009-03-26):
请问H8  TB  IO PMH这些芯片哪些有专用程序,哪些可以随便换啊?

网友:
是啊,能不能说的明白点啊。。。。

网友:
H8是EC,有程序,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哎,问的不明不白的,你先搞清它们在电路中各自是干嘛的,然后再分析谁有ROM(固件)。
以IBM T40本本为例吧,H8S/2161是单片机,被称为EC(嵌入式控制器);TB62501是笔记本用供电监控+控制器;PMH4是电源管理硬件HUB。H8S/2161是需要ROM的,图纸第2页上写着呐EC HISTORY,什么意思——EC历史,也就是其固件升了N(大于20)次级。

网友(2010-02-02):
我继续 问问    那一 个 是 开机芯片  那个 是 待机芯片   , 电源管理   ,  还有  T40也有  IO  怎么没起什么 作用   感觉可以改名字 不 教  IO

网友:
IBM有的IO可以写用户的密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