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70E01屏,图像乱跳。

楼主(2009-03-26):
如题,刚开机时实用正常,过几分钟后先是屏幕下方有很细的一条条横亮线上下乱蹦(很多,很细。非物理亮线)然后就是屏幕的下方剧烈跳动,(有时候会把上方的图像显示出来)接着跳,最后就是整个屏幕乱跳,看不见任何图像了,(类似花屏)。再过一阵又好了,然后又犯毛病…………如此循环
用令一套驱动板(包含屏线、高压板,电源)更换也无效。屏幕是LG,飞利浦。主控是39CT0JT,加焊主控无效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会不会是带磁性的东西影响了

网友:
把屏线处理干净再插上用透明胶封上接口出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会,客户拿来维修的故障和我现在检测的故障一样,没那么巧合吧。而且磁场对液晶影响应该不大,故障也不是一直都有

网友:
已经修复,更换屏LVDS接口后正常。小问题引起怪毛病,差点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这么说还是屏线与屏电路接触不好了

网友:
这么说还是屏线与屏电路接触不好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说。以前从没遇到过。LG的屏幕真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