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10主板南桥发热(是865小板)

楼主(2009-03-26):
升技IS-10(865小主板)主板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南桥手摸10秒以上就烫手,3.3V正常,电源也换了,请问是那里问题
主板

网友:
不会吧,会不会是南桥控制的一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桥短路了...做桥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USB的接口坏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必要,这个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

网友:
除了南桥发烫外,是不是进系统都正常啊

网友:
两个字送给LZ,
正常

网友:
高仔
高人就是高人,是USB口坏,后面的4个U口全坏了,

网友:
U口坏,也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