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GS问题

楼主(2009-03-26):
6800GS AGP 跑3D黑屏,查外接12V供电与GPU供电都是正常,请高手提示下怎么处理

换完后所有电容与MOS管后,3D正常,开机提示供电不足

网友:
MATS测试如果没问题,如果想修好就把散热解决好 再看一下电容不行全换 再不行 加焊GPU

网友:
谢谢版主,试下结果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处理大数据量时,电力不足容易引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