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5S 间歇性黑屏

楼主(2009-03-26):
有一台 LG L1515S 隔几秒就黑屏, 确切讲是隔几秒屏就亮一下就黑了, 换一个好的屏还是一样, 换了25V,10V电容还是一样, 高压包换了也一样, 各位兄弟给点建议吧, 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关屏什么事呢,应该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处打火噢!

网友:
会跟驱动板有关吗? 屏幕亮时,显示的东西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是高压板的问题,跟换高压板

网友:
换屏主要是想试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后来又加焊过驱动芯片, 好了几分钟又出问题了,还有其它建议吧

网友:
灯管接头打火吧,,,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不是, 我已经换了一个好的LCD液晶面板试还是一样的.

网友:
间歇性黑屏,这也很正常,是液晶的常见故障。重点检查高压板和ONOFF信号。

网友:
灯管。一根一根的测、。看哪根坏了。

网友:
楼上兄弟还是没仔细看啊, 我是说我都拿了一个肯定好的屏来试了, 好的屏,灯管肯定是好的呀, 所以灯管问题可以排除掉的!

网友:
换高压板在测,测的时候按键板也不要接上
可以在开机后带电把按键板拿点,在试,好了上来告诉一下

网友:
测到最后是应该是电池管理芯片的问题,没有同种替换, 没办法,换了块高压板好了。
谢谢关注的朋友!!

网友:
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多。保护了。测试一下灯管。如果没问题代换高压板确实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