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偏低能调吗 才4.87v

楼主(2009-03-26):
5v偏低能调吗 才4.87v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误差规定在+/-5%以内,4.87V如果带载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加载移动硬盘 带不起来

网友:
可能是加载的移动硬盘适应性太差丶可以调电源丶

网友:
万用表 有误码差

网友:
把滤波换成日本的

网友:
万用表 有误差 那能调吗

网友:
辅助电源一般有个tl431,他旁边有两个大小一样,阻值相近的电阻,如1.1k和1k,或者完全一样的两个电阻。把接地那个电阻换个小一点点的电阻就可以了。具体公式是5vsb=2.5*(R+R地)/R地

网友:
谢谢 !有没有图啊,本人比较笨,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本版的“图纸资料汇总贴”,长城300p4pfc

网友:
找到了,可是没找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有1.2和51.2的两个

网友:
是R32和R33吗

网友:
这张图才是。R20、R22,R22被水印挡住了,1k的。

网友:
谢谢!看到了。可是在电源上 那么多,我测了半天,数据记了 一张纸,能说一下,大约在电源的什么位置吗? 谢谢!

网友:
图中红圈所在的IC1就是了,样子就像一个三极管。

网友:
谢谢!!!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你教会我怎么调节了

网友:
是不是我标的那两个电容,电压挺高,不能碰啊

网友:
晕,楼主修过电源吗?300V的大滤波电容你也敢碰?呵呵,不过不通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是说5VSB的电压吗?带上负载有多少V?  我遇到很多都是5VSB的电容不好造成的.电容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
有的电路是可以调的 即使有的电路没有设置可调电阻 也可以自己改一下电阻

网友:
现在我发现所有的,电压都偏低,怎么调?

网友:
加载移动硬盘 带不起来,是带载的性能太差,把滤波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