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时正常。有时突然断电,才开又正常了 怎么会事

楼主(2009-03-26):
atx电源有时正常。有时突然断电,才开又正常了 怎么会事

网友:
想找人帮忙回答问题,怎么就不能用点心把问题好好描述一下呢,“才开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简单,电源有问题了呗,多是电容坏,滤波吧稳定

网友:
不知道  开着没问题 一碰就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虚焊,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ATX——接口有松动。。。。以前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我不会修,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2009-04-25):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是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