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不显

楼主(2009-03-26):
一LGCRT通电不显请高手给思路!

网友:
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就直接说。哪位位高手帮忙修一下。还好。不显。你要说出很多部份的,指示灯啊。什么的。。。

网友:
通电不显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灯能亮  显示没有图像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也要分有没有高压,没有高压查行和MCU电路  有高压要查视放和MCU电路等

网友:
对啊。虽然不会修,但是赞成楼上的。

网友:
或许能给一些好的见议。。

网友:
检查显像管发光的条件是否全具备.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电源指示灯有亮吗???

网友:
哎!菜鸟的问题对你们来说是很简单了,谢谢LZ

网友:
问题太抽象了,若通电显示器不亮,可以由电源,主板向视屏电路检测,若这些都正常,应该是显像管坏了吧

网友:
送楼主一绝对可以解决问题的招:送给专业人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