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03-26):
我现在有片V星的主板,能跑马,但只显示14,D0 ,不过内存,上内存测试卡,测量供电有3.26哪么高,此板已被人维修过,内存供电管全换上了P3055管子,精密电压稳压器为LM358 。拆下的供点管都是好的,虑波电容更换过。电压还是3.26伏没有降下来。由于我没有LM358代换。没有了思路。望高手指点,小的不胜感激。。

网友:
像是内存供电模块故障,是一个八爪的IC。

网友:
看内存的上拉电压有没有1.25V,把这个修好

网友:
测下3055的G极,看控制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则查IC电源管理心片,通常是IC坏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