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CPU供电0。95正常不?

楼主(2009-03-26):
今日接到台进水的板子   CPU供电是0。95   小弟不知是否正常?   有知道请讲将。

网友:
代码刚跑8510   在跑个8589  就不跑了。   电压都已经工作了。电压基本的都正常  CPU的0。95是否正常呢。电流跑到0。58就停在哪。。  暂时还不知是那出的问题。    水是进到CPU供电那附近  水不多  就几滴      CPU供电芯片已经换了个好的上去  问题照旧。    朋友们,。  来研究 研究了、

网友:
安全芯片没装

网友:
上CPU也是这样`先 哄一下版

网友:
先把板换烤箱里烘干,试试开机不行换个H8看看吧,我修过一样开机0.6左右的电流,换个H8就可以了,在废的X31板上搞个(T40的板也有一样的但不能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继续发扬

网友:
换个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