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845主板 BIOS不保存

楼主(2009-03-26):
GIGA 845主板 BIOS不保存
开机需要按F1才苦于继续
已经更换过电池,故障依旧
搜索网上资料,应该是主板电路的问题

请教下各位,具体应该如何修复此故障?有没有相关的BIOS电路图呢?
补充资料:
主板型号:8PE800 VER:1.1
电路图如附件

电路图为3针的;实际主板为二针的(短接正常工作,断开复位)
请问三针和二针的原理图有何区别?

网友:
电池座 换个试下

网友:
没图请您先跑跑电路,如果像您这样的话,什么都要找图,遇到的板多了去哪要那么多的图。先从电池座跑起,当您跑到那个肖基特二极管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会不能保存了。

网友:
不是BOIS电路图。。是找CMOS电路图。。。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量测电池座正出来电压,顺著查线看是否有问题零件
跳线帽是否安装正常位置

网友:
有碰到电池座生锈的,你把电池放好 用表测试一下电池座连到主板上是不是还有电压。或者不插电源时用示波器测量一下32K的晶振有没有波型就清楚了。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回想起这个故障,也奇怪来的
是在一次开机短响后出现的!(类似内存SPD出错后出现的,内存正常,重新插拔后正常,但是好些就引发了不保存的故障)

网友:
你先测量跳线上有没有2.5V电压  电池电压   如果电池正极没有电压 你用表笔压一下看。

网友:
1.拿下电池,单独测量,电压3v左右
2.把电池安到电池座上,测电池座两引脚电源,2.3V左右
3.放电跳线为二针的(正常是三针的,1-2正常,2-3为复位);此主板是1-2短接正常,断开为复位
4。跳线位置无电压!

网友:
查下CMOS跳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贴片电容漏电..修过很多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贴片电容漏电呢??
目前设备:数字万用表!

网友:
不好判断换了试一试不就行了吗!如果不是座也不是二极管和贴片电容那就是南桥了啊!

网友:
电压2。3一般不对,一般要高于2。5V

网友:
电池
座子换一下 一般华硕的主板好出现此故障

网友:
同意大家意见

网友:
补充资料,各位大大请帮忙诊断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贴片电容漏电呢??
目前设备:数字万用表!
引用 网友A:

判断电容是否漏电,不是漫无目的在板上乱量 ,而是怀疑某个电容,才测量。不懂原理,自然不知该量哪个电容。

网友:
换下电池座子和周边的电容

网友:
这几天我都在修CMOS不保存的故障,大部分是连接到针的一个3个脚的二极管坏。找个废板拆个换上~~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那个双二级管吧?
一般除了用双二级管外还有没有用其他的元件替代?
我没有找到双二级管

网友:
根据情况 改线路 用单 二极管 改

网友:
按你的图纸,去掉跳线帽测跳针有没有电压,若无电压,按顺序检查C23 C24 C25 电容,可以用替换电容方法试试

网友:
补焊电池座

网友:
是不是个头一样大的贴片电容他们的容量就一样大呢?还一个就怎么知道是贴片电容坏了呢!本人是菜鸟,请赐教!!!

网友:
开机后,BIOS设置是不是可以保存 如果能保存 那电池座有可能不好了

网友:
既然新电池换上也没戏表示电池相关的电路肯定有问题,试着断开部分电路测电池在线的电压,只有慢慢找了,细工的活儿.